MSC主板不开机南桥有点热

楼主(2010-03-10):
MSC 761GX-M754主板不开机南桥有点热 开关只有0.54V没5V电压有会修的人吗

网友:
不开机,南桥发烫,应该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先把I/O、网卡拆了,不行就是南桥,遇到很多南桥轻微发烫都是I/O或者网卡短路引起的

网友:
南桥那里有个1117的三端稳压烫手我拿下来一看有点不一样换了个新和一样烫手

网友:
待机不触发南桥发烫可以判断南桥坏了

网友:
不算烫只是有点热

网友:
待机状态下,发热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南桥被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