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多电脑上网需要在什么情况下手动填IP啊???

楼主(2010-03-10):
如题,为什么我做维护有些单位自动分配IP就可以上网,有些单位一定要手动分配,不然IP地址就会冲突,上不了网,这是路由器设置的缘故么?有人说是什么DHCP开启没开启的缘故,什么是DHCP啊

网友:
开启了 DHCP (Dynamic Host Control Protocol) 协议才可以给每个机器自动分配 ip.
如果不手动分配 ip, 路由器有绑定MAC(Media Access Control)地址功能的话,设置一下就可以避免给机器每次都分配不同的ip,也就不会有地址相冲事故。

网友:
还是手动分配好点,便于管理,不过就是要做好初始文档

网友:
要是机器多的话(上百台)的话,设置一次会把人累死的.
还不如在路由上设置DHCP,这样才会好些.

网友:
动态主机设置协议(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是一个局域网的网络协议,使用UDP协议工作,主要有两个用途:给内部网络或网络服务供应商自动分配IP地址给用户给内部网络管理员作为对所有计算机作中央管理的手段。 如果对上网用户没有什么要求谁上网都可以的可以打开DHCP,一般路由器上有这个服务。如果没有自己建一个服务器也可以。如果单位里机器多有的让上网也的不让上网可以手动配制这种管理好些。其实有好多种管理方式。这只是其中一样常见的。

网友:
建议手动分配IP然后建个档案,这样当网路有问题的时候就这到它的好处了。

网友:
看使用环境了,网吧,机子多,为了便于管理还是自动分配好,有那台机子出问题了,一看就知道了,自动分配不好找出故障的机子。

网友:
最好台式的电脑手工指定 ,DHCP跟指定的段错开

网友:
手动自动都是连接上网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如果是公司的话手动设可以更好的设局域网 或者出租屋分配给别人网线,分配IP可以更好的控制流量。手动就是方便管理而已。

网友:
与猫的版本有关系,设置路由时把DHCP

网友:
这是网络建设初期  跟据要求做的   你这样也维护单位。。。。。。。。。。

网友:
楼主应该在网络区域多学习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2010-08-13):
回复 网友A:

手动分配ip的话,若局域网中了ARP病毒,可以很快的找到故障机,假如是自动分配的话,就不容易了。

网友:
dhcp 是路由的一个服务,自动分配IP地址。
开启dhcp一样可以邦定IP地址,方便管理。看路由啦,soho级别的路由可能就不行

网友:
路由器无法分配ip,无法提供dhcp服务的时候,你必须手动指定ip

网友:
有的几台电脑连接直接通过路由器上网有的连接交换机再接路由器上网他们都设置了IP为什么要设置呢,我能不能更改路由器的LAN设置的IP然后再改PC机的IP在一个网段呢?

网友(2010-11-18):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说错了!网吧一般都是手动设IP的!

网友:
机子少的话就每台机设置IP,机子多就自动分配

网友:
安全级别高的,机器多的规划一下,用手动,找机器容易,也可以防止ARP攻击
如果DHCP服务器好用,自动IP还行,如果慢,XP开机还是很慢的,用固定IP好.
固定IP一定要先规划好,否则易冲突,当然新来的机器,没有开DHCP服务,会分不到IP,要麻烦点

网友:
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单位的具体需求不一样。

网友:
客户机动态的分配地址好点,没必要静态

网友:
这是因为有些机器设置了IP,而路由器又在分配。比如,192.168.0.101被设置了固定IP,而这机器又关机了。别机器开机就从DHCP那得到了192.168.0.101.那这样前面那机器就会上不了网,显示IP冲突……如果机器不多,可以把DHCP的初始地从200开始,手动设置就200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