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P4M266内存91 92脚 3.05V正常吗?

楼主(2010-03-10):
顶星TM-P4M266  装完系统第一次启动欢迎画面过后就蓝屏。装了几个版本都一样,今天把CPU的滤波电容全换了,重装系统后在欢迎画面时死机!在强制启动后进入系统.用了十分钟无问题。也不知修好没有心里没底!!内存1脚1.27V  91 92 3.05V  184 2.55V

网友:
lz说的强制启动 是什么意思
我也遇到过尽windows画面就死机的但是进系统进不去

网友:
回宏达是点复位开关重启电脑!不好意思表达错误。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硬盘或者内存的问题吧  ,在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从你测得的内存电压来说都是正常的啊,还是往其他方面找原因吧

网友:
哈哈。。哥哥你是不是在贵州 贵阳花溪 哦?

以前在贵州那里读书 。经常路过你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