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50N024-06P 跟50N024-09P 的分别?

楼主(2010-03-10):
场管上面标写
50N024
09      P
        AG

50N024
09      P
        VA

这里的AG跟VA有什么区别

50N024
06      P
        AG

50N024
06      P
        VA

还有
50N024
09     P
       VD

50N024
09     P
       VC

VD跟VC 有什么区别

这里面的AG、VA、VD、VC、09跟06 这几个字母数字表示什么东东???

网友:
应该无实际意义吧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06 & 09 is designator for revision of device. In fact, it shows Rds parameter of transistor.
Look:
SUD50N024-09P = N-Channel 22-V (D-S) 175C MOSFET; Vds = 24; Rds(on)=0.0095@Vgs=10V; Id = 49A
SUD50N024-06P = N-Channel 22-V (D-S) 175C MOSFET; Vds = 24; Rds(on)=0.006@Vgs=10V; Id = 80A

The less rds is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