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3-10):
开机通电亮一下看见LOGO后黑屏,拆机后外接灯管正常,再接本身灯管发现黑屏后灯管还是亮的(从背面透了白光)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想刷MCU看看,手上只有西尔特580,不知道选什么型号可以刷?

网友:
高压问题比较大,我上次修一个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一台,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原因是灯管坏了

网友:
那我明日先换了灯管再说咯,不过背面看见灯管有常亮换灯管感觉怪怪的

网友:
你这个肯定不是灯管问题!因为黑屏下背面还是亮的!是典型的驱动板的问题了!不要急于换灯管!换了肯定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换了灯管无用,刷了程序没用订了个板子,哎修不好

网友: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是驱动板问题,在驱动板VGA附近的贴片电容和电感换掉,仔细换一个试机一下,故障就是行场型号无法传输过来。我已经花了3个小时终于搞定的。

网友:
插不插VGA线看指示灯的变化,可查看13和14脚的对地电阻是不是一样的.你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插信号线是正常的,不插4秒信号灯会黄掉,一插又蓝了查阻值中

网友:
这是正常的,就是信号传输问题。不过真的比较麻烦的。不能急,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换了还是没用,不搞了耽误时间,快速秒了个478补通电的主板80米进袋

网友:
478的80米你也真够狠

网友:
还用这样问呀。去查查电源板的供电正常吗。这款通病。换25V电容。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