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关机和打开网页慢

楼主(2010-03-10):
近期我家电脑每次玩时间稍微一长,关机时点开始-关闭计算机然后就没反映这是什么问题?

还有打开网页超慢,比如打开百度过一大会才弹出来网页下面显示的是检查代理设置?

有高手帮忙解决下吗?小弟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关闭没反应
- 过热,除尘,清理风扇
- 内存不足,清空临时文件,释放内存,关闭没用到的服务
- 注册表整理

网页超慢
换个代理,或者不用

网友:
遇到软件问题了,实在搞不好,没必要去那么麻烦的找原因,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
网页打开慢应该是IE出了问题了,打开一个IE窗口---单击工具菜单------INTERNET选项-----打开连接选项卡---打开局域网设置选项------把自动检测设置前面的对勾去掉,单击确定,应该就好了,如果这样操作麻烦的话,下个360安全卫士最新版,里边有修复IE的工具,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06-27):
从新做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先除尘再清理风扇,如不行从新做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
重做系统,一般能够解决

网友:
病毒、IE问题、内存不足、软件垃圾过多、CPU资源耗尽等都可能会出现。最简单方法就是重做一次系统,解决。

网友:
想关机的话按CTRL+ALT+DEL找到任务管理器。找到关机项,按住CTRL键点关机,直接关机,超快速的那种,百分之90中病毒关不了机的都能用这种方法关掉
上不了网建议用360修复下,实在不行换个别的浏览器或者用些小软件修复下比如:WinsockXPFix很强大一款软件,几乎上药到病除,不知道对你的机子有没有用

网友:
一般是中毒了 不然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清理一下系统垃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