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

楼主(2010-03-10):
各位老大,帮我看看:一联想的板,462的U,用的是VIA的芯片组。CPU供电采用的是RT9241A+RT9602的方式供。上假负载有CPU供电,上U无。在假负载和U里测得RT9241的各脚电压如下:假负载1-20脚:0 、5.5、0、5、0、1.6、1.6、0、0、5、0、0、0、1.6、0、0、0、0、5、5。上U时电压如下:0、5、0、0、0、5、0、0、1.6、0、0、0、0、0、0、2、2、0、0、5.现在要查哪里?内存供电正常。上真U里全板无时钟(无VCORE肯定无时钟),上假负载时时钟电压都在1.5-1.8之间,没一个相同的。PCI的时钟电压正常。打内存时钟脚对地二极体值一样,为490.请高手 给个思路。谢。EN哪个脚什么电平有效?

网友:
你这个查10脚SS连接的贴片电容是否短路,9脚DVD是开启信号

网友:
DVD端电压为0
不正常
先查查此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U的时候有1.7V的电压,版主,上假负载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脚的贴片电容正常,9脚的电压在上真U时为1.7V,是不是已经是高电平了,此芯片是低电平有效吗?我看不懂PDF。跑了线路,此脚是12V的电压通过一个183和一个302的电阻分压过来,正常情况下应该为1.7V。 这是芯片给的建议图。和实际的不同。实际上9脚所接的电阻为183和302.取下来测量,阻值正常。8脚所连电阻为本体标示为05A的电阻,实测110R,正常。后面要怎么查啊?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电源管理IC看看

网友:
直接换IC试试吧  跑着麻烦 换了说不定就好了 不好的话最起码排除了IC的故障!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电源管理IC看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chinafix.com.cn/thread-1769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