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VE装上所有驱动,但是有的不能用!急啊

楼主(2010-03-10):
今天接的机器,说不能装系统。
拿到以后第一时间装系统,装上了。但是很多驱动都没挂上。
在官方下载了驱动,驱动显示是挂上了。但是不能使用,比如:无线、摄像头都不能用
后来GHOST一个系统,所有的驱动都挂上去了。
但是同样是不能用,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摄像头

网友:
那要看硬件有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凭经验,直接杀SB,成功率不敢说,不过我已经遇到两例了,都是明基的,

网友:
你用个低版本的系统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有没有换成SP2的纯净版手动安装试一下呢

网友:
机器已经解决了问题
明基S31VE在官方网站是没有专项驱动下载的,如果装上的驱动不能用就在官网上下载S31的驱动,装上以后就可以用。摄像头的要装两个东西,一个是驱动,一个是摄像头安装包“摄像头安装包里面有两个程式都需要安装了以后,再挂上驱动。这样摄像头才能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