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显示器偏色。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0-03-10):
一台15寸联想老液晶,型号L151,拿来时偏红,我本以为是灯管问题。试都没试就换了灯管,换好后开机一看还是偏红。我以为是灯管有问题,我在一次换掉了灯管,结果还是偏红。我就纳闷了,故障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天了。客户在那催。
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但是我没办法用通用板试机,因为屏线接口不一样。没办法。只有查查网上的资料,但是几乎好像没有,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真的比较麻烦,还在尝试修复中。。。。

注释:不是特别红,就是有点红,白色已经变的不是白色了。灯管是好的,换过2次了,用都是正常的。

网友:
调一下RGB的比例,还不行那是EPROM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连接电脑主机那信号线的问题呢,,有没试过???????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最后跟客户说换了一台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