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SD的故障

楼主(2010-03-10):
长城ATX-300SD有+5VSB  但红线和橙线对地都短路。短接绿线无电压输出

网友:
看看绿线电压,对地短路是有负载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绿线也没电压,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5SB正常

网友:
有些电源的红线5V对地阻值确实比较低,不要认为那就是短路。换到200档测一下到底是多大阻值,再确定是否是短路。若真的确定是短路,重点查一下肖特基二极管、低压滤波电容 是否损坏

网友:
据你说的+5VSB有电压,绿线无电压。就说明辅助电源是能工作了,而辅助变压器次级输出给电源控制芯片供电的十几伏电压估计有问题。查看一下那一路的 二极管、电容、电阻。就是先保证电源控制芯片供电正常先

网友:
恩,先查绿线电路,得保证绿线有电压才能进一步往下查,启动电压有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