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0-03-10):
机器做完系统,再开机进系统卡在xp画面处,滚动条不停的走动,就是进系统很慢很慢,进系统后使用也慢,屏幕刷新后就蓝屏重起,卸载显卡驱动后,故障依旧,内存硬盘cpu都换过了,请教老师,这款机出现这样的故障,应该考虑显卡还是桥,cpu座的情况那??系统做过原版全新安装的,请老师给指点,谢谢!

网友:
[对了,再补充下,安全模式进不去

网友:
看看是不是sata驱动的问题

网友:
硬盘检的倒阿

网友:
硬盘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