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后,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3-10):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您们好!
     今日,我朋友家中一台845板想加内存,我托人给他带了一块内存,未等我去安装,他急不可待把内存装上,结果内存插反,内存烧了两个疤,主板也不能加电。我插上诊断卡(我测试电源是好的),诊断卡上的指示灯一个也不亮,平时正常时诊断卡最右侧的指示灯亮。现不知主板如何下手,恳请老师们指点思路!谢谢!谢谢!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一下试试吧,另外周围的电容看下有没有烧黄什么的.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送到专业维修店吧,别越整越坏了。苏州的话可以来找我 园区电脑维修,苏州万维电脑。

网友:
先检查内存供电这一块,把简单的情况排除了,实在弄不好只有出MONEY了。

网友:
轻的可能是内存供电单元问题,,严重了北桥可能轰穿……

网友:
现在先看看内存供电严重短路、再就是BQ被烧坏了,

网友:
先清理下内存插槽 测量内存有无供电845主板应该是1代的2.5V  没有内存供电 就不会有CPU 供电

网友:
待机都没有?5v电压烧没有  仔细查查5V电压的进出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