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的板子,杂牌,跑18

楼主(2010-03-10):
求助各位大侠,跑18代码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一下 代码过内存后又跑到18,然后静止不动,到不了26,,显示器不亮。
显示器不亮

网友:
怎么跑的码 说下顺序啊

网友:
就是正常跑码跑到内存C0,C1 过去以后就到18了

网友:
查内存及内存槽 内存电路

网友:
内存供电 查内的供电和时钟

网友:
刷BIOS看看,用带灯测试仪看看有没有点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