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金长城CRT 1772EQ 行缩小 不升压

楼主(2010-03-10):
一台金长城CRT 1772EQ  开机不显示 查尾板G2电阻33K变值,换后G2 230V 可以显示,但偏暗  行缩小,只有显示一半大,量二次电源没升压,只有45V.升压管G级电压有5V  ,换过升压管 隔离二极管 与升压储能电感 高压包。求思路。

网友:
看现象,好像是二次管G端无震荡信号

网友:
S型校正电路的问题,好多了,不过从2010年开始,我在的公司开始不修纯平了

网友:
*脏话*竟然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网友:
把二次升压管 S极接地电阻直接换了0.33欧的,可以升压可场块负压脚至-12v输出端的铜皮线起火了,说明有大电流流过,但换了场块 还是一样。

网友:
本人觉得先断开行管B极。用灯炮并在C极和地之间测试一下电压。正常后再接上B极测试

网友:
把二次升压管 S极接地电阻直接换了0.33欧的,可以升压可场块负压脚至-12v输出端的铜皮线起火了,说明有大电流流过,但换了场块 还是一样。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板子有问题,你把负压的铜皮清理一下。或者铜皮跳火的地方断开,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直接飞线  电路也清理干净 ,吸空升压管不让升压 就没事,一升压就烧

网友:
升压管的G极信号来源的线路跑过吗?

网友:
按理说二次电源升压与否,与场扫描工作关系不大的,会不会是行有关的电路有经过场扫描电路部分,线路板漏电造成的?仔细检查一下看看。论坛上有这显示器的图,对照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