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GF7050VT-M5 为何可上 CD 2。66,却不能上E2160

楼主(2010-03-10):
如题,  一块精英,  GF7050VT-M5  原来一直是上E2160,  一直在用的,  客户说是拿出来,清了下灰尘,  于是就不跑码了, 送修时,我们是这样修的,  压桥,没用,  刷BIOS ,也没用,  由于是单桥,  没多想加焊了一遍,  也是没得, 不得已,  换了个手边的,CD  2。66,,嗯   竟然跑码了, 可装系统,能用, 客户的E2160  换在其它好的板也能点亮,
  于是 再刷了个BIOS  ,官网下的,  也是没得,
  至此,应该可以说是U座的问题了吧,  由于775  的座,  成功率不高,没有去加, 试过去压座,  没用,
  由于不知  CD  2。66  和E2160  引脚在哪里的定义不同,  所以此板,  找不到原因,  写出来请教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可能是电压的问题吧?他们的VRM不一样,2.66是9.0 E2160是VRM 11,换个CPU电源IC试一下吧,或者看看周围电阻什么的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嗯  谢楼上的,  电压 我们也是量过的,  不然也不会去,刷BIOS  加焊桥的,

网友:
座子空焊问题,此问题比较难解决

网友:
座子的问题比较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