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E上电 掉电 在上电反复。。

楼主(2010-03-10):
华硕P5K-e在上CPU时上电,2秒后掉电,再2秒自动上电,反反复复的,供电全部正常,,有的时候不掉电,但是不跑码,在不掉电的情况下CPU供电1.34V,北桥供电1.23V,然后点下复位开关就掉电,过2秒自动上电,复位脚有3.3V,全板无复位。。。。I/O W83627DHG-A已换全新的,故障一样。。。。。小弟实在没折了,所以跑坛子里来求救了,,,,请师傅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保护了吧 拆了网卡看下 刷个BIOS

网友:
看一下CPU座旁边有没有掉件,有碰到过,

网友:
我也有这种板子,放在那里好多天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CPU 北桥 可能空焊 试试看吧

网友:
U座和北桥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 郁闷哦

网友:
确定加焊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