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故障可以判断是BIOS问题?

楼主(2010-03-10):
有哪些故障可以判断是BIOS问题?

网友:
有没人知道的告诉我下啊 。急呐。

网友:
BIOS 有信号无显示
BIOS为容量
BIOS无片选信号
无电压等等

网友:
大花的情况下BIOS有可能坏

网友:
BIOS如何损坏得测试,每款卡不同,说了你也听不明白  你问的问题太模糊

网友:
BIOS 有信号无显示
BIOS为容量
BIOS无片选信号
无电压等等
引用 网友A:
无电压?不解?没电压跟BIOS也有关吗?奇怪 我以前都没修到这一问题呐?

网友:
BIOS 有3.3V电压的 片选信号也的有的,输入输出的阻止应该一样才对
具体你看下BIOS管脚定义把

网友:
纳闷呐,还有没人知道的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