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不加电 (已解决)又出现新问题

楼主(2010-03-10):
今天客户送了一台HP V3700的机器说是不亮了,心想八成是显卡的问题吧。接过机器后按开关没反应,接上电源后按开关也没有反应。拆开后发现该机器是用的965的板子独立86的显卡。测 3V 5V 都有,按压开关 开关2端的电压有跳变  测EC工作条件也满足,查南桥晶振电压是0.22V,在测晶振时表笔碰到其中的一个脚后 机器启动了。立马换了晶振。换后机器死活了不开了。用表笔触晶振的脚机器也没有反应。把原来的晶振换回后用表笔又可以触开了。奇怪的是拆下晶振后把表笔放到谐振电容的一端机器也可以点亮。就是换晶振后死活不亮。这种故障有没有可能是南桥故障?南桥是82801HBM的,请高手指点迷津。期待中。。。。。。

这个板子确实是南桥的故障,加焊南桥后可以开机了,但是现在却出现进不了系统的问题,windows进度条要滚动20多次后就停在黑屏的位置。此时机器还没有死机,进入PE后自动掉电,做系统时运行GHOST速度挺快的,但是安装系统的时间却很慢。是不是南桥加焊的不好?还是南桥就是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十有八九是南桥虚焊  你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 振协电容中间的电阻时不时空焊了 还有就是南桥后面的小电容空焊了  我说的每种情况 我都修过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都碰到过的

网友:
谐振电容换过没

网友:
是南桥没工作吧,晶振起振了没,量下晶振两端的电压啊,八成是南桥坏了吧,要不就掉电容了或是COMS供电到南桥之间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是SB故障,外转先加焊先.

网友:
不好说啊,因为用表笔点下晶振可以开机,我想可能晶振有问题,在换一个试下,量下两脚的对地阻值!还有看看脚位有装反没.

本人也新手啊不好意思有说错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加焊南桥后可开机了,但是系统进不去,明天重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做不进系统应该是南桥坏了吧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在加载显卡加不上啊   老是加。。。。

网友:
南桥已经更换了,故障现象依旧,仍然是不进系统。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大家给个思路吧。

网友:
今天做了个win7进系统了,不过做的时间速度挺慢的,进系统后运行起来感觉速度还是可以。

网友:
这样 也想 ! 为什么 ? ?? 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