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DELL D505 给大家分享

楼主(2010-03-10):
DELL D505和DELL D500电路结构差不太多,客户拿过来能加电,就是通电后三个灯都亮一下,然后灯就黑了,电流也小了,再听机器里面有吱吱的电流声,好像哪儿短路一样!
拆开机器后,测各路电压,当有吱吱声时MAX1999温度很高,而且3V和5V的电压都没了,故怀疑是MAX1999内部短路,所以直接换掉,没想到故障照故,继续查MAX1999的各路电源,3#和4#的电压在有问题时基本没有变化,所以感觉和这个没有关系,再测20#的主供电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6#的SHDN信号在有吱吱声进就没了,感觉和它有关系,所以把这个引脚外边的1K电阻直接短路,来提高该引脚的电压,没想到好了,再看看这个电阻阻值很准确,不知道是为什么,再看看这个引脚直接到CPU座旁边的一个SMSC的芯片的24#,也有可能是这个芯片把电压拉低了,所以直接把该引脚挑开,把1K的电阻恢复原样,照样也能解决问题,不想再去深处研究了,装机收钱就得了!

网友:
楼主确定是好了!SMSC芯片的24脚是什么作用!不会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吧1

网友:
这样修机。有点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24脚 的定义是什么啊  楼主真是不求甚解啊

网友:
max1999 6# 为开启信号?
是不是1k欧的电阻两边的一端虚焊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