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待机异常

楼主(2010-03-10):
本人初出茅庐、遇上难题
相关问题:明基 S73 待机电流在 0.24 - 0.10+ 波动,按开关不触发,供电芯片isl6232有发烫现象,应该
如何解决,往各位路过的,有经验的高手大哥,指点迷机啊!谢谢了

网友:
isl6232有可能坏了,再看一下负载有短路的吗?

网友:
ISL6232是系统供电芯片吧,幸运的话就坏它一个

网友:
先查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结果应该出来啦 哈哈

网友:
isl6232换了试试看!

网友:
就是它坏撒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