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天行7300GT up烈焰战神4 128M DDR3

楼主(2010-03-10):
没有核心显存没供电 没有掉件  已更换RT9259 测各MOS管没坏 CAT7583CA因为没有没法更换 (偶尔一次点亮 检供电都正常 接着又不行)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引起不供电

网友:
是不是虚焊啊

网友:
偶尔点亮应该是虑焊引起

网友:
请问是不是核心虚焊也会引起核心和显存不供电 我试了很多次 只有一次亮 亮的时候测各个点的供电都正常了

网友:
请问是不是核心虚焊也会引起核心和显存供电不正常  点不亮的时候测显存和核心都没有供电

网友:
虚汗和晶振都可能。。。。

网友:
用力压GPU 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可以点亮。如果可以 就确定是GPU虚焊。

网友:
问题是现在核心跟显存都供电

网友:
这款显卡花屏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