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G 跑38是哪儿的问题呀

楼主(2010-03-10):
联想昭阳E290G 跑38点不亮,主板供电无异常,从基地上下了个程序刷了下跑DA,只好重新刷回,换了IO,winbond 87541VDG/K2 B2 用PC97551-VPC代换,触发还是跑38,没有思路了,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这是哪儿的问题呀。
点不亮

网友:
难道又是显卡?38好像没到显卡吧?

网友:
这款机器是不是板载内存?换下试试

网友:
38一般是内存检测过不去啊,查了一内存的三个供电都正常吗?有主供电 上拉供电及SPD供电都有吗?

网友:
38是挡内存,查排阻和阻抗 内存先换一根,再就是北桥了 这个BIOS坏了容易挡内存 但你刷了不行 可以排除

网友:
这个本的北桥被人加焊过,内存换了不行,只能先换下北桥试了,这个机显卡不是独立的

网友:
不是内存就北桥
内存的可能行大写

网友:
北桥换了,还是跑38,内存主供电1.8,上拉供电0.9,SPD供电3.3

网友:
你试试不插内存看看跑什么,确定内存,接下来就是桥了

网友: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阿,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8081的PCB板子,这个PCB板子有通病,

网友:
不插内存跑E0,插内存跑38,内存SPD 3.3V 主供电1.8,上拉0.9,时钟0.7,北桥已换过全新的,上拉排阻51欧正常,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看样子是内存过不了,内存已换多个,请高手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