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41

楼主(2010-03-10):
、我是个新手,电路知识都不懂,想在本站找位师父,以下是今天遇到的,望各位高手路过留言,多多指点
                   今天接了个IBM t41的机器 待机正常0.02,开机时电流上到0.80+,1长2短明显的显卡报错。 打开掌托压了一下
显卡芯片后,开机电流上1.22无跳变,机器还没亮(等了3分钟没任何变化),拆除主板后试着吹了下显卡
,待机都没有了 0.00设备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的。

网友:
如果检查没有吹掉件,小的10欧电阻没变值,恐怕就得拆下来重新植球了

网友:
..原来我这么厉害

网友:
不懂的千万不要乱动,只会越弄越遭的

网友:
7500显卡用风枪不好呀,拿下重植吧

网友:
是什么问题,结果

网友:
7500显卡用风枪很难用的好,要用BGA台的,可能吹掉什么了,显卡要拿下重做

网友:
、我是个新手,电路知识都不懂,想在本站找位师父,以下是今天遇到的,望各位高手路过留言,多多指点
                   今天接了个IBM t41的机器 待机正常0.02,开机时电流上到0.80+,1长2短明显的显卡报错 ...
引用 网友A:

待机0.00?你应该碰到其它地方吧。即使显卡坏了也不会是0.00啊.

网友:
本来待机时正常的,被你弄后故障扩大化了。

现在连待机都没有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看来现在只能先把待机先修好啦。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樓主努力啊  我已搞壞了4張 t41 t42板了 末有生口還一張 但我相信努力學習 一定可有我們第一次成功  現在我還想參加基地教程

网友:
电路不董都没什么事,我说你要动机器的话
但你动机器技术不行那就不要去动了,只会越搞越难修,故障 也会越来越大

网友:
还是先测测有没有总供电吧。看看16V过来没有在说吧。不行再做显卡

网友:
你还真勇敢 呵呵  我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敢动 呵呵

网友:
可能是温度每控制好,吹的显卡连锡了 取下显卡看有没有待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