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液晶显示器下上抖动

楼主(2010-03-10):
一杂牌17液晶显示器  客户拿来现象是上下微微抖动几分钟后自动黑屏后几秒钟又开始显示图像上下抖动    如此反复    开始觉得可能是高压条问题      打开液晶显示器一看   全是用万能驱动板+高压条改装成的显示器    觉得这下捡到便宜   马上拿了根高压条直接就上上去一试   问题依旧   马上又换上我的17的万能驱动板   问题还是依旧    看来是屏或者是灯管了   于是把屏上的灯管拔掉 外接四灯管    灯管也是亮几分钟就熄灭然后又几秒后亮    问题依旧   看来不是灯管的问题  请有经验的高手们帮我分析下
(已经解决  我在同行拿了个万能驱动板来试  就正常了   我的驱动板和客户的驱动板都是坏的 )

网友:
换下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换了驱动板问题一样的啥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的话··可能是屏的问题···
楼主好好研究下···

网友:
很可能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灯管漏电打火引起的,你可以把灯管接头拔了,然后仔细看画面图像,暗屏状态下仔细看,如果画面不抖动了,就是灯管了,我遇到的百分百都是灯管打火的多引起画面抖动。更换灯管后两端注意用热缩管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
我外接四灯管问题依旧   应该不是灯管问题     就屏线和屏没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