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菜鸟的判断)

楼主(2010-03-10):
新手一个 最最新的那种呵呵,3月1号在基地买了新手套装 又自己买了本书~~~自己啃书啃了 一星期了.
现在自学基础中 为了以后可以参加 基地的远程培训

有个板问题如下
478板 主板接20针供电后 可以开机  接上CPU供电的 4P插头后 开机 测试卡 亮一下立刻保护关机了.
怀疑是 CPU供电部分 有问题,就查场管等,,,发现有个管穿了  换了个 还是一样 再看又穿了,感觉是短路吧应该

于是排查 开始拆 场管 拆到离从电源控制芯片最近的那个场管后 插4P插头 可以开机了
主电源控制芯片 和从电源控制芯片 组合为 RT9241B+RT9607

由于没 资料 就通过  场管S端连接到从电源控制芯片的线路找到 从电源控制芯片的 电压输出脚 测得输出高电平 电压达到10V
又联想到 拆掉与 这个脚直接连接的场管可以开机 所以判断为 从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输出电压过高 主电源管理芯片 的电压回路判断出电压过高
于是就保护断电,,, 因为拆掉了 第一个连接从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路径  所以主电源控制芯片的回路也就断了,,,所以拆掉就可以开机了,,

由于手里也没替代品 而且我又是 超新手  所以 对自己的判断实在不敢下定论  请教论坛的老鸟们 希望给出答案 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是场馆击穿,你测一下CPU旁边的电感的对地阻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阻值一定是0欧的。

网友:
LZ的思路该理一理

首先:要确定CPU供电部分输出时候短路,具体的是测量电感对地电阻
如果是短路,还要区分是前级(场管)短路,还是负载(北桥)短路

如果不短路,还要测一下上管是否击穿

遇到屡烧场管的情况,要考虑到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