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210,R230灯闪故障及处理方法汇总

楼主(2010-03-10):
由于EPSON R210有完善的检查系统,发生故障时常表现为灯闪提示,现在我把
常见的故障归纳了一下,供朋友们对号入座,帮助达到迅速排除故障的目的。

症状描述:EPSON R210墨灯亮.电源灯闪.
解决方法:墨灯亮.电源灯闪.意思,就是没有墨!检不到墨盒.按换墨键!按提示操作即可

症状描述:EPSON R210进纸灯墨水灯同时快闪
解决方法:检查一下墨盒是否上好,还有就是CD托盘是否关闭

症状描述:EPSON R210打印机开机后,墨车走了几次但是没有回到起始位置到就停了然后
纸灯和墨灯双灯齐闪
解决方法:如果没有挂连续供墨解决方法:给滑行小车的钢轴滴几滴润滑油
如果挂了连续供墨:把连续供墨的输墨管粘到打印机的内侧
防止由此引起的光栅问题

症状描述:EPSON R210 进纸和墨水灯同时闪烁
解决方法:清洁打印机的进纸传感器,和打印机头下的测纸传感器

症状描述:EPSON R210进纸灯与墨灯交替闪.清零软件用了.也解码了.还是不行
解决方法:可以把连供系统取下来换上原装墨盒试一下,如果原装墨盒能行就说明是连供的问题
可能是墨盒的芯片坏了

症状描述:EPSON R230 进纸和墨水灯同时快速闪烁EPSON R230 进纸和墨水灯同时快速闪烁
(喷头有动作)
解决方法:如果是用的连供的话,可能是连供的原因。还一个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也是由于用
连供清洗次数太多引起的

症状描述:EPSON R210开机时喷头移出来二次,作两次升降测试,走到左边又回到墨
泵附近,电源灯绿色亮,一切初始正常。准备打印,点打印,喷头开始动作,问题就出来了,
进纸灯红灯亮,电源灯绿灯在闪,提示装纸不正确:关闭CD/DVD向导。重新安装打印纸,
然后按下打印机上的[更换墨盒]按钮或点击出现在屏幕上的[继续]按钮。手动移去残留卡纸。
要取消所有打印作业,点击[取消]按钮。又没有卡纸,光栅部件又无污染,喷头底下的传感器又
无污染,各传感器都查过无污染,就是不能进纸打印
解决方法:如果是进纸传感器的问题,用鼓风机,吹一下,清除异物。
如果是喷头传感器的问题,可以把打印头下面的传感器清洁一下
如果没有撞头的现象的话,可以考虑进纸系统老化,可能是搓纸轮的问题

症状描述:此机本人用于拍大头贴,系统装的是Windows XP。有时,刚开机后,
马上去看打印首选项,看到墨盒呈灰度状态,有时则正常,能显示剩余墨量。
一旦灰度状态后,打印机肯定不会打印了,就是让它打印,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有时候打着打着(大头贴照片),打到一半的时候,它就自动停掉了。而且要把打印机重启
一下才会继续打
解决方法:如果是不识别墨盒的换掉就好了,另外可能是
USB数据线或接头接触有问题,就要更换原装USB数据线。

症状描述:R210打印机,正在打印,突然电闪了一下之后,就无法正常打印了,
在打印机上做喷嘴检测,能打印出图案,连计算机打印,在草稿模式下也能打印出来,但只要
是选文本模式或更高模式打印时,进纸后,纸张缓慢向前移动一点后进纸灯亮,后进纸灯和电源灯一起
闪烁,计算机提示卡纸.
解决方法:机器有进纸动作,可能进纸动作后检测到错误,所以闪灯,
可以试试重装打印驱动及让所有设置恢复出厂值
如果确认是机器码出错了就只能先清零试试看

两灯闪可能是如下原因引起:
1.传感器的问题,(字车下面的,字车后面的,光栅带不干净,光盘传感器,)
2.光带与机架没有保持平行
3.字车传感器下面的那一长条海棉不干净,A4纸那么宽
4.喷头烧了.主板烧了

特别提示:为滑杆加水性的润滑油时,一次不要加太多,否则很易在打印头来回运动时,把多的润滑油刮到
墨水传感器里,引发人为故障。

网友:
这几款机器字车下面的传感器引脚也容易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