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全新的GPU芯片 BGA的曲线

楼主(2010-03-10):
我刚买了台 ZM-R380C 返修台 买了十个全新的GPU GPU本来已有0.5的球 无缘的,,但我用了8个 曲线是80, 50        100 ,40  150,40  180,40  217,30  红外是210 就是用这装上去就坏掉GPU 但从别的地方拆同样的GPU就不会坏,请问下全新的GPU是不是装上板之前要做点什么步骤才装上板了,,,谢谢大家,

网友:
预热,有可能你的gpu就是坏的

网友:
预热时间是多少呢, 回捍时间是多少

网友:
我是新手。预热时间 是不是GPU先不要上板,先预热再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