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71T-M主板集成块

楼主(2010-03-10):
一块精英671T-M主板,内存旁边一集成块烧坏,上面的字有2539     两行字,8只脚,不知道那个是型号,在GOOGLE上也搜不到,找不到
                                                                           7964Z
参数也找不到代换的。那个大哥帮帮我啊,急啊

网友:
哈,我显卡的一个五脚的管子坏了,个人认为是多端稳压管,但也不确定,至今还没找到一样的,估计等有一样的显卡确定是什么了才能修好了

网友:
我记不清楚了
那个八脚的管子下面好像一个装排阻的地方
在哪里直接装个0欧姆的排阻就可以了

网友:
我已经找到了,有一相同的板子,上面有好多个的

网友:
直接找一个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