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花屏有时死机维修

楼主(2010-03-10):
首先该机为855GME北桥,为集成显卡,故花屏应首先排除内存故障,换内存故障依旧。拆机直接BGA加焊北桥后正常但几分钟又花屏。由于没有855GME,我用855GM更换后故障彻底排除。终于亲自验证过855GME和855GM的互换是可行的!

网友:
呵呵!给我们后人下次替换做了先河,感谢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可以换的啊

网友:
哈,我也换过,没什么影响

网友:
以前没换过,有时候怕不得懒得换,一般的桥深圳都好买

网友:
晕  上次我做IBMR50  用855GM替换的GME  就不行   以前好像有人说过  好像是GME能替换GM    GM不能替换GME

网友:
855GM替换的GME 是不行的吧,我也体验过啊,855GME换855GM的就没问题,楼主确定没弄错不

网友:
说说,花屏和南桥有什么关系吗,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嘿嘿

网友:
没有弄错啊,我的855GM是从PANASONIC超薄本那废板拆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