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600GT点不亮

楼主(2010-03-11):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讯景8600GT,散热片灰尘大风扇不转,本想把GPU加焊下试试,想想还是先请教老大们指点指点!!!!

网友:
电压什么都正常的话加焊就对了

网友:
三要素:
1。供电
2。BIOS
3。PCI-E总线

网友:
我是菜鸟,卡的金手指我测过电阻万用表打在2000M,就两种情况要么0.7,要么无穷大!!!!

网友:
杨平贵会员说得很好,按照他的方法先测一下,如果OK 就是GPU的故障

网友:
我测出的阻值是正常情况?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表没有2000M的档呀,看来得换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