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不走码求助

楼主(2010-03-11):
CPU供电1.39V , 内存及1.5V电压都有 . 上775假负载 , 核心供电1.27V ,PG 复位  ,时钟都正常 .   各电压基本正常时, 我就不会修这类不走码故障了 , 请大家指点指点,  下一步思路该怎样 .  谢谢

网友:
对付不跑码的,在确定各指标正常的情况下,我一般就是打AD、刷BIOS了。

网友:
压下桥和座子看看

网友:
压压座子看下

网友:
打AD线的阻值吧,刷BOIS  还不行就先南后北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 .  压桥没变化  ,  我努力打AD看看 .

网友:
打CPU假负载AD值, 比较一致  , 打内存AD值,则有10几差异 ,比如493, 476等,  不知能否判断北桥好坏?  另一个问题是各点复位电压都有 ,但短路复位排针时 ,各电压都不跳变 . 不知复位排针处是接到MS-7吗?接到哪脚?跟线路好难 . 请大家再指教 .谢谢

网友:
打CPU假负载AD值, 比较一致  , 打内存AD值,则有10几差异 ,比如493, 476等,  不知能否判断北桥好坏?  另一个问题是各点复位电压都有 ,但短路复位排针时 ,各电压都不跳变 . 不知复位排针处是接到MS-7吗?接到哪脚?跟线路 ...
引用 网友A:

复位点电压正常没用,要跳变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