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1-TM/S 不跑码

楼主(2010-03-11):
BIOS刷过好多个不跑码。 我记得SIS的板I/O不管跑码,那也换了还是一样不跑码。CPU座测试过没有问题。压CPU或压南北桥也都一样,就是不跑码。 那个朋友修过这样的SIS板。 那位版主大哥帮帮忙。 在这里小弟先谢谢了。
cpu

网友:
测下来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测试过都正常。 就修SIS板子发蒙。 别的都好修。

网友:
还是CPU座子空焊
这个按也没用
要加热

网友:
那就加热试一下。 才跑了一下码。 就点复位开关才跑的。 在就怎么点也不跑了。
去加热CPU去了。

网友:
弄好了上来说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