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300k+2打印机打印时字车撞右墙

楼主(2010-03-11):
爱普生lq300k+2打印机打印时字车撞右墙,已换过主板,字车电机,滑竿加油清灰,有人知道还会哪里有故障吗

网友:
左边有个传感器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左边的传感器没问题,开机自检的时候,很正常,滑杆不缺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該換的你都換了,在排除打印頭不勾色帶(最常發生在開機開始使用時),左边的传感器HP sensor 你換試試,自檢歸位沒問題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打印头皮带上面的定位片(塑料透明的)有没有脏了

网友:
换个打印头看看

网友:
不对吧,如果左边的传感器有问题,开机自检时会报错,现在是自检正常,打印时第一行在正中间,第二行开始每行向右错1-3毫米,直到最后打印完撞到右边的墙上报错停止

网友:
不对吧,如果左边的传感器有问题,开机自检时会报错,现在是自检正常,打印时第一行在正中间,第二行开始每行向右错1-3毫米,直到最后打印完撞到右边的墙上报错停止
引用 网友A:

傳感器時好時壞常發生 ,先換試試 字車會撞牆原因很多你該換的都換,除了機架與PG間隙.字車銅軸間隙及皮帶齒輪有沒有摩損未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