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0-03-11):
一个笔记本要换主板,在网上找了两块,都是修过的,一块128M显卡的修过显卡,一块256M显卡的动过南桥,这两块哪块稳定点,请大家指点

网友:
应该是前者吧

网友:
应是动过南桥的稳定些,现在的机器的显卡太复杂。动过桥的一般都用的住,动过显卡的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