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NW怪问题

楼主(2010-03-11):
一台19寸三星940NW液晶显示器,通电不插信号剧线有提示无信号输入,信号线一插上屏幕显示绿色无图像,菜单键可以调,就是屏幕全是绿色,信号线换过,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是驱动板坏了,遇到过类似故障,其中有的更换主芯片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你可以进工厂模识,调整。试一下。

网友:
mcu的问题啊。

网友:
你接个信号试一下,看还是不是绿屏
以前我好像遇到过,当时乱按按键,好像自己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张维修人
请问这台显示器按什么键进工厂模式

网友:
换MCU
刷程序不起作用的

网友:
没修过这个问题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