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维修

楼主(2010-03-11):
型号:宏基5570
板号:广达ZR1
故障现象: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
接到机器,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灯管都不亮
拆开量测屏接口,高压控制信号和屏供电全都没有,色差和时钟信号线也没有波形。阻值全都正常。于是先加焊了屏线接口,上电之后故障还是一样。
刚想拆屏幕测量一下屏线,发生了一件关键性的事情,又有客户送来一台宏基3680,内接白屏,并且从中间向四周扩散黑色光晕,一般是屏幕坏了。我一看,都是ZR1的板子,屏的接口定义都是一样的,于是屏也不拆了,直接把5570的上半部分接到3680的机器上,上电,屏幕显示。直接判定3680的屏坏,换屏。并且判断5570的屏和屏线都是好的。

这下问题就出在主板上了,想到没屏供电和高压开启信号,而且信号线也没波形,于是直接更换了一个显卡,故障还是一样。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量测显卡周围的每一个电压和阻值,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觉得非常的头痛,先把机器放一边了。
后来陆陆续续把这个机器翻起来查看过,因为没有思路所以随便更换了一些非BGA的芯片,单片机,声卡,VGA接口芯片,甚至怀疑一个电压偏低了0.03V还更换了一个电源芯片,还是老样子。

直到昨天,又接到一台5570。内外接都花屏,一看就是显卡问题了。我看闲着也是闲着,这个屏幕又好拆,只要拆几个螺丝就下来了。于是把这台新接的机器的屏幕换到之前那台内接不显的机器上,没想到一下子就显示了,我发了两秒钟呆,只想到难道是屏幕不兼容这个结果。于是将之前的屏幕接到花屏的机器上,结果是灯管都不亮。明明前几天接到3680的机器上能亮的啊,难道是屏线接触不良那时候刚好接触到了??于是拆开屏线一根一根的量测,终于让我发现了一根断线,是屏上码片的供电。。码片不工作导致显卡检测不到屏幕所以没有屏供电和信号了。。
有同样的机器比对本来是可以节省时间的,这次3680的机器却把我害惨了,不然这个机器可能早就修好了。

这个3.3V到屏幕上断线了

简单的屏线断线也就没有发贴的必要了,虽然走了弯路毕竟还是有收获
一是屏上的码片不工作可能导致灯管都不亮,显卡也不输出信号。
码片的供电脚在主板上各有不同,在30片插的屏上是在第4脚,电压是3.3V
二是想明白了那天接到3680的机器上为什么会显示,36805570不同的地方就在于,3680是集成显卡,而5570是独立显卡,可能集成显卡是不检测码片的吧,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网友:
我上次换过一个BENQ的屏,也是换了不显,后来发现是码片在做怪,学习啦

网友:
看样子眼见有时候也是假的。

网友:
不错  这样的问题确实有些误导自己的
我以前修过断一根线的    不过我修的是V3000系列的   差不多这样  我这有机所以拿别的试出来了  没动板

网友:
有时真的到底是屏坏还是版坏。一不小心就走弯路

网友:
多走弯路是因为  屏线组织正常 就不应该焊屏线接口
正常那个测试屏线阻值正常之后 直接看看有没有码片 若有 测试码片的数据线阻值及电压

网友:
这类问题有同样的机器对比 总是修起来很快的

网友:
本来是应该先测量的,只是刚好把屏幕和屏线接到3680的机器上能显示,就误认为屏幕和屏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