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经常报硬盘错误码0141

楼主(2010-03-11):
dell 640M笔记本,硬盘是好的,换了二块全新的硬备都出现这个问题:
开机提示没有启动设备 ,提示如下:
NO bootable devices-strike F1 to retry boot.F2 for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进BIOS还能检测到硬盘。

按F5后进到dell检测程序  报错误代码0141,自检完成后有时候再重启动还能进系统,再关机就又这样了,BIOS已经升级 成最新!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DELL的有些故障维修需要技巧,有知道的XD沟通一下 谢谢

网友:
加焊硬盘接口试一下,0141一般是没有检测到硬盘,多半是接口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从BIOS里还能检测到,怪怪的!

网友:
刷 了BIOS A10 换了南桥 故障依旧!~

网友:
现在从BIOS里也认不到了 以前是偶尔可以认到 现在是直接检测不到了 郁闷啊

网友:
dell的机子很特殊的,有可能是没设置好

网友:
恢复BIOS默认设置了也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能不能在BIOS里看到硬盘.如果能看到.可以考虑BIOS设置

网友:
接口啊不要想太多了没装好机

网友:
南桥更换过 也这样
换桥前偶尔可以认到 换了桥  升级 了BIOS 直接就认不到了
肯定不是接口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是从vista换XP出的问题

网友(2010-04-19):
换过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