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开机20多分种后就闪?

楼主(2010-03-11):
一台IPTENL的杂牌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20多分种后,就会闪。就像是完全没有信号输入,一两秒后又正学显示,可几秒后又一闪,就这样一直反复。本人刚开学修液晶显示器,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咋没人了,是不是没把问题说清楚,还是沉底了!

网友:
先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然后更换电源板上的看起不爽的电容,呵呵呵。。。、

在然后在开机的时候测5V或12V的供电是不是正常。。。会不会有大幅的跳动。。。

然后测一下灯的那个插座的电压,看会不会大动作的跳动。。。

在然后刷一下MCU。。

换一下排线。。。

试着换一下驱动板和电源板。。。

如果都不行,我就疯了。。。

网友:
别人看我很久都没查出问题,就说先凑合着用,不修了。我也没机会试那么多了。谢谢楼上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