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满负载是温度高不?

楼主(2010-03-11):
昨晚修好一个电源,闲来无事,接一下假负载测试一下,+12v电流18A、+5V电流10A,发觉开关管和主开关变压器温升很厉害,比较烫手(手放下去坚持不了几秒)。这算正常不,特来咨询一下。

网友:
烫手很正常 再过一会就要冒烟了

网友:
这么高的负载加上敞开盖摸散热器,烫手很正常。风扇一般是向外吹的,敞开后,不能形成对流,基本形不成风冷。 曾经试过敞开盖摸散热器,将风扇向里吹,要好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注意散热,因为你加的负载太大了!

网友:
发热严重除了本身散热不好以外,就是负载过重导致的,如果是假负载,就需要对你的 假负载进行合理的调整,不要本身只能有那么大的功率,你让它工作在能力范围之外,为了达到你的要求,只要豁出老命发热自然大的惊人,烧坏只是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