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 插电风扇轻微转一下 就停止了 就不触发了

楼主(2010-03-11):
(无正文)

网友:
CPU供电管烧了,用表量一下换上就可以。

网友:
这个牌子的板子!不上 CPU 不开机器!

还有 CMOS 跳线 搞错误没有哦?
还有 12V 电路 。
VCORE 短路没有?

搞下 ATX 的 对底2极体!
1-1.html

网友:
思路:1.先对ATX 的各接口对地打值,看有短路的电压没有。
      2.  PCI A14,VCORE 与黄12V是否短。
     3. 在按照“不开机”的维修思路解决。

网友:
测一下 ,12v电压有没有短路。
cpu 供电是重点。

网友:
上了  CPU就能开了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 上电时序  南桥的 工作条件 IO的触发原理   供电是否正常  才能继续修下去

网友:
英特尔的原装板,设计的就是跟别的主板不一样,不上CPU,短接左下角的两个点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英特尔的原装板……来了也只能看看学习

网友:
这种板子其实是最好修的啊。

网友:
原装的没CMOS针脚 默认是开着的 插上CPU微转 可能是供电短路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比较常见,可以拨下四针专用插口试一下。内存供电出现短路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