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0-03-11):
开机无显示,CPU和显卡风扇都转,主板诊断卡跑码27
万用表测的显卡上的14.318Mhz晶振两端电压都是1.51V,是否正常,MOS管S极3.06V,G极0.63V
请问师父们那里有问题?什么坏了?显卡是个老卡了,GF MX 400     64M

网友:
没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你没说显卡型号,我不敢肯定。但晶振如两端都是一样的电压,那是不对的,应该有0.5V左右有的差异。

网友:
晶振不正常,还有不显的卡,一般是GPU空焊了

网友:
诊断卡到了27,应检测到显卡了

网友:
那是显卡了问题吗?

网友:
检测不到显卡  主芯片坏了

网友:
有经验的师父也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虚焊 加焊试一下

网友:
虚焊,加焊GPU试试

网友:
上维修地加焊得多少钱

网友:
成都的可以找我帮你加焊一下。

网友:
开机无显示,CPU和显卡风扇都转,主板诊断卡跑码27
万用表测的显卡上的14.318Mhz晶振两端电压都是1.51V,是否正常,MOS管S极3.06V,G极0.63V
请问师父们那里有问题?什么坏了?显卡是个老卡了,GF MX 400     64M
引用 网友A:

无显示,供电都正常的话,开机主板有没提示音?提示音正常就直接加焊GPU,跑码26都过了。
不正常的话就换14.318,刷BIOS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