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本本南北桥芯片

楼主(2010-03-11):
请问大家有用预热台做本本南北桥拆焊的吗?有的话一般用什么品牌的好点!

网友:
预热台做拆焊?那背面器件还不希里花拉全掉了

网友:
无边师傅,下面加热,上面用风枪可以吗

网友:
无边大师,单面加热只要温度不是太高,不超过200度是不会掉元件的。当然大元件如电解电容那是会掉的,别的贴片电容电阻二三极管是不会掉的。因为锡化了会有张力足够克服小元件重力。我自制的全红外BGA就是以下加热为主加热的

网友:
自制的BGA一般下加热取180度,上加热取240度,就可以了。

网友:
台式机有人用锡锅作。单面有元件,可以。笔记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