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9600GSO显卡 认不到

楼主(2010-03-11):
祺祥9600GSO
384M DDR3
无敌超人显卡

补别人加焊过GPU,打值正常上电测供电,核心供电1.1V 显存供只有0.76V

使用RT9259产生显存供电 ,实测得如下数据
15v
0.6v
2.5v
0.7v
0v
0.1v
O.2v
0.1v
0.9v
2.5v
0v
1.9v
0v
15v
那位有这个图帮帮忙上传个

网友:
显存电压明显不对,先修出正常显存电压吧

网友:
应该很好修的,对于没有维修经验的来说很难搞

网友:
恩 15V 电脑绝对不对

网友:
新达成版主解说一下

网友:
VOUT6脚FBL反馈电压无输出 ,FBVDDQ 4FB VREF不对

网友A:
修好了就是FB脚上的一个电阻变值了换了就好

网友:
显存供电不对.测一下显存供电电路

网友(2015-08-20):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显存供电不正常也就跑2E什么,不会认不到显卡。这种供电IC,先换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就是FB脚上的一个电阻变值了换了就好

拉低了还是?我台式电脑就这显卡,一直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