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6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3-11):
该显示器冷启动要6,7分钟才能点亮,点亮后经常出现自动调整现象,玩游戏看股票软件显示器会经常黑屏再亮,看网页不会。哪个大虾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电源部份要注意一下

网友:
驱动板很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按键板和MCU

网友:
电源,高压板,程序

网友:
按键,电源都要查一下

网友:
按键板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来判断,很可能问题出在电源部分,电源老化,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我现在把电源的电容重新焊了,游戏时黑屏再亮的现象没了,进股票软件还会。把按键板拔了,自动调整现象没了。冷启动还是要6,7分钟才能点亮。问下大虾,是不是灯管老化的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