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闪屏问题,是驱动板引起的吗?

楼主(2010-03-11):
我这儿有台LG W1934S 19宽屏液晶,主要问题就是闪屏,时亮时灭,有时加电就亮,接着就黑屏(不是暗屏,是断电,前面板指示灯也不亮),然后又亮起,接着又黑了,然后再亮起,就好半天也不黑了,而且亮时按面板按钮也关不了机。测量屏亮时电源板与驱动板接口处VCC5V正常(应该是给驱动板供电的);on信号,灯管亮时是3.2V,灭时基本就没有了,brightness信号,灯亮与灭时都为3.0几伏。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这种现象能正明是驱动板有问题吗?二是如果不接驱动板,这种机子的电源板如何能把灯管点亮?(这种机子的电源板是电源和高压一体板,接口定义为1,2是VCC 5V ;3,4是GND;5是ON/OFF;6是BRIGHTNESS。 请大家帮助!
闪屏

网友:
首先需要知道5V电压在暗灯与亮灯时有无变化,建议先换掉所有电解电容试试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这个是由于屏灯反馈电压降低造成的高压保护,是高压电路设计缺陷,详细可查阅该机型的技术通告!测下OZ9938的7脚电压就知道了,低于2.5V就保护!

网友:
屏灯反馈电压降低造成的高压保护,会导致驱动板上给出的ON(3.2V)电压消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