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热心的做份bga连线原理图出来啊!!!!!

楼主(2010-03-11):
看了论坛里的好多朋友都自做bga返修台,可觉得还是很多都不太懂接线问题,
哪位热心一下,做份接线的连接原理图啊,比如pc410-继电器-发热砖-电源输入-开关等,
好让我们这些半桶水的人也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自己顶啦,估计也友不少像我这样的朋友想要吧,大家把热心的人给顶出来啦

网友:
这些diy的东西,没有一个标准,既然你已经把主要的部件都写出来了,那就把他们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做维修的,各部件的原理懂了,连接在一起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吧。

网友:
万丈高楼平地起嘛,资料是靠大家支持的,也可以比对一下,取优啦。做到老,学到老.
我把基地里高手们的帖子弄了个组合文件,方便我们这些新手,希望不会冒犯啦。
资料不完全,大家继续努力完善啊

网友:
楼上的真是太邋遢了,怎么能随便连起来就行了呢,要是出事了怎么办,还是顶一下,顶出已经做好的和高手出来讲讲是怎么做的。
引用 网友A:

真是应试教育的悲哀啊,“连接起来”只是笼统的一个说法。如果说连基本的安全知识,元器件的原理特性都还没有掌握,你认为做出来的东西能满足你的需要么?还是说只要做出来的样子和论坛其他人做的一样就可以了?diy的东西不是流水线下来的产品可以做到一摸样,要因地制宜,还要考虑手上能凑齐什么东西,适合自己需求的去做,才是基本原则。

网友:
我来说一下
电源开关 与电源线串联.要2x2那种开关,最好买空开,耐用 又起到保险作用10A 即可
温控器,不管什么牌子,都有说明书.链接按照说明书做即可, 基本思路是,温控器要有自己的220v输入,接到刚才说的开关 后面的 220v 供电内 ,控制端,一般要扩展ssr 或者可控硅
ssr(固态继电器) 或者可控硅,串联在 开关后的 220v 供电内 与发热元件形成220v 的回路
当然如果接照明灯 报警器 降温风扇 一类,可以接到 220v 入机 接口处 或者 开关后面 根据自己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