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400开机死机

楼主(2010-03-11):
R400机器 可以正常开机 电流也正常 到了LOGO画面就不动了 按键盘没任何反应 电流从2.20A开始就0.01A的往上走
小弟没修过这种机器 有修过的师傅可以给点帮助吗?
不知道是不是BOIS 的问题呀.
联想

网友:
把硬盘光驱外接设备拆了看看 ,不行COMS清零,如果还不行再考虑BIOS

网友:
挡LOGO 直截南桥

网友:
建议先拆成光板,再压一压南桥和其他桥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T400的,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先易后南啊。。。。。。。。。。。

网友:
网上说得有道理,先易后南了。这是维修人员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
档机建议都先检查软体再考虑硬件!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卸掉,试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裸 板试一次,不行刷BIOS

网友:
是BIOS 问题,后来问客户,说是他自已刷BIOS,重启黑屏,他就强关机了,再开就这样了.现在BIOS也刷不了,开机就死,听同行说,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