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报bios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0-03-11):
一块冠盟AMD的板。进入后报BIOS错误。。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进不了系统一开机显视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问题已解决。。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请大家先刷BIOS 然后把IO加焊一下。。在换内存试下。。。我刷了BIOS  加焊一下IO。。情况已经解决。。。希望大家看到有用。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进入后 报错  是进系统吗 请把故障说清楚一点   又不没法帮你

网友:
检查了BIOS的工作条件没有啊??
还有就是有的南桥和IO不良也会造成BIOS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查BIOS后,就修键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