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出问题了。求救

楼主(2010-03-11):
我拿到MS-7236一开始电容鼓包了,全部是CPU供电的电容,一开始是电解电容我从别的班子上找到几个坦电容换上,都是4V和680UF的然后我加CPU和内存一会CPU就自我保护了自动就关机了,我去拿CPU的时候超烫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cpu
cpu供电

网友A:
这个就很难说了有可能是你的电容换的不对还有可能是旁边的管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我是问我师父说的

网友:
管子都是正常的,都没有击穿,CPU核心供电加假负载的时候是0.37,加CPU量的时候是1.46都正常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看CPU供电部分有没有短路,排除短路后上假负载看看Vcore电压正常不?

网友:
CPU没有短路的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做好看下波形 没有把电容装反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主板上好像没有4V的电容哦

网友:
CPU边上好像没有4V 的, 你换的时候都没看清吗

网友:
我是照着原来的电容换的,电容上有一个黑点电容全身是白的,我认为那个小黑点是负极,对不对 啊,大师们

网友:
你换电容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正负极啊,有些主板上面标的不一定正确的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板不就知道正负极吗

网友:
老大你的钽电容与原来的电容之间应该不能够搭配,第一:原来的电解电容应该不是4V的,第二你的那个钽电容的电容值小了,在cpu旁的至少是1000多uf而你的才只有480

网友:
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换电容也要注意很多细节

网友:
华硕主板P5系列CPU座边上有好几个LZ说的电容.是4V680uF的,用于Vcore滤波,有的板换电容挺难滴.

网友:
CPU旁边的一般都是3300UF 6.3V的或是 2200UF 16V的,你的电容太小了

网友:
钽电容?
你搞错了吧?
一般那里的电容是电解或者固态的,6.3V/1000UF这样吧。

网友:
我见过笔记本cpu供电一般都是3300UF 6.3V的或是 2200UF 16V的从未见过68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