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3-11):
在ATX电源里面的开路了。手头没有这种型号

网友:
用在那部分的?一般是整流2极管

网友A:
在前级300V大电容附近。普通的二极管能代换吗谢谢

网友:
外形向肖基特二极管。

自己跑下图。

网友:
没有型号 , 谁知是什么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型号要看了,我这里多的是这样的管子,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也在其列哦!!

网友:
谢谢大家应该是稳压的了。正极接地的~~

网友:
正极接地?,,ATX电源里面好像没见过这么大个头的稳压管啊,,,你网上搜索一下管子上的型号看是什么,

网友:
220v交流整流也有2个是正极接地的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快恢复二极管吧?型号常见的有BYV26*系列。不大可能负极接地,一般用于高压功率管的尖锋吸收电路或磁复位。

网友:
应该是整流2极管

网友:
简单得很,你拆开另外坏的电源。对比一下跟它位置,作用差不多的就照搬过去,这二极管在电视中很常见。

网友:
应该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你的用于尖峰吸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频整流管,ru4能带

网友:
高频高速二极管,修电视经常用到。

网友:
在前级300V大电容附近, 应该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这样的二极管有几个啊 !如果有4个就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2010-04-12):
能换吧,国外进口的东西很多这玩意

网友(2014-05-17):
电视机常用的阻尼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前级300V大电容附近。普通的二极管能代换吗谢谢

应该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
用ru4就可以